内存供电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主板是华硕P4U800-X,芯片组是ULI M1683和ULI M1563.
现在问题是内存供电是3.4V,上拉供电没有,这张板的内存供电设计不是常见的设计,谁能告诉我电路图和如何维修,谢谢!

网友:
3.3V是正常的`~电路图没有~
1.2V没有吗?排租上~

网友:
不是2.5V 吗怎么是3.3V呢,不懂,排阻上没有1.25V 的电压

网友:
估计是你测量的脚位错了
应该测量内存槽第7脚

网友:
我用的是内存阻值卡测的,不会有错

网友:
是3.3V华硕有些板是这样的``
1.2V没有,你看有没有一个8角控制芯片,
找1.2V谁供的,3.3V你别管了,正常~

网友:
DDR内存供电是2.5V
不管什么扳子!

测到的3.3应该是SPD编程电压

网友:
我测到的是内存供电,这个不用怀疑,我也是干维修两年了

网友:
这个主板内存供电这块用到一个象MOS管的东西但它的下面不是两个脚而是五个脚,它的上面写着1250H

网友:
内存供电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路设计

华数\技嘉的有点区别
不是转修ASUS的,没有图
LZ跑跑线路吧,内存供电电路一般还是比较好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