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 拆掉I/O后还自动开机.

楼主(2008-09-30):
杂牌845 拆掉I/O后还自动开机.装上I/O也一样,还关不了机.望高手支招

IT8702F-A   I/O

82801DB 的桥

主板上也没有发烫的东西

网友:
I/O是什么型号,你的主板可能是通过南桥开机的吧

网友:
南桥是什么南桥~
这个IO可能不带开机~
你看看有没有门芯片~有的话换个门芯片~在不行这个就南桥问题了~

网友:
8702绝对参与开机,但自动开机并不一定是IO坏了,加电就开机是绿线直接被拉成低电平,可以从绿线往回找,三极管、二极管到IO,可以跑一下开机线路,从绿线到IO,IO到南桥,IO到开机针,看有没有74门和1117参与开机,如果不能确定开机线路上元件好坏,可采用代换法,把可能损坏的元件换掉,另外,加电就开机和CMOS设置也有关系,最后不行刷一下BIOS

网友:
同意芯手的说法!不过南桥管这个的份儿大点儿!

网友:
以前遇见过类似~~刷的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刷BIOS不同意...

其他都说的不错

LZ的板.如果自动开机能关机,就不要管它.4秒还关不了.就是有问题..
跑线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