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无法识别新增大硬盘

楼主(2008-09-30):
原电脑配置:
CPU——Intel Core Dual 8200
主板——P5QL Pro
内存——金邦DDR2 800 2GB
光驱——2个并口DVD,其中一个是刻录机
硬盘——原来是SATA串口160GB
原硬盘给别人了,自己后加一个500GB的SATA串口硬盘,在CMOS中可以看到新换的500GB硬盘,利用克隆版XP装系统,克隆过程完成,重启电脑却出现黑屏,屏幕没有任何显示。
当断电后把新换硬盘去掉却可以从光盘引导,把光盘等设备都去掉,只要有新换的500G硬盘电脑就没有反应,但此时若插上主板诊断卡却显示主板已正常工作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。
给出去的硬盘也不好再要回来!

网友:
并不是所有的硬盘都支持GHOST。耐心的用安装版一步步来。

网友:
现在的问题是一接上这块大硬盘电脑就没有反映

网友:
不能设置为光驱启动?还有注意下板上的SATA接口,说是没有顺序,可有的板还是有顺序的。把光驱插在SATA1。

网友:
对呀,不是所有的买到就能用的。有的版本低无法支持这么大的硬盘,需要升级的!

网友:
楼上各位回答都不正确,问题已经解决,经过修改设置圆满使用大硬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