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N R51e 加点电流1.15A的维修思路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9-30):
IBM R51e单桥(ati)独显,主板可加电,无显示。只加CPU、内存,电流稳定在1.15A后不变。求各位同行给点思路,谢过先。

拿到沈阳三好街东科XX维修,经过10整天的努力,主板修复,那个钱老板收了我一个换新桥的价格。取货时和维修师傅讨教,告诉我---时钟芯片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不过呀?注意是不是显卡问题了?

网友:
检测卡跑多少啊?插卡检测

网友:
cmos电池有没有插啊,

网友:
是不是CPU座子虚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忙。凭感觉象显卡不过,但不加内存,机器不报警。正常的温控风扇,是开机转一下就停,他现在是只转不停。买了基地的PCI-E的测试卡,但不会用啊。不确定不敢随便动那两个带胶的家伙啊,风险太大拉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绝对是新手

R51E用PCI-E的诊断卡?

既然怀疑显卡,就轻压显卡开下机,能不能显?还是不行的话同行那借片MINIPCI的诊断卡用下,看跑什么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