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NGSTON U盘 无法格式化???

楼主(2008-09-30):
kingston U盘无法格式化?怎么会事??????

直接就大不开!~  提示要求格式化!~~格式化时 又提示WINDOWS 无法完成格式化??

网友:
可以先用数据恢复软件看看是否可以导出数据,再用量产工具对其进行格式化一次

网友:
如果没有资料的话你可以找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是U盘的晶正有问题,有的打开加下人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明白楼主是想恢复回数据还是弄好U盘,还是?

网友:
有可能U盘物理损坏了。

网友:
可以用自己的工具(kingston)就可以修复的。

网友:
再用量产工具对其进行格式化

网友:
用U盘专业修复工具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