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INTEL 865PESO 小板跑E9 EB

楼主(2008-09-30):
刷BIOS 一样,供电正常
刷BIOS

网友:
你看看内存供电怎么 样
在不换个内存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,你确定BIOS是对的?
还有你看一下北桥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唉..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..我在一样的板拆下BIOS装上去一样不行...IO我也换过了..很怀疑是北桥

网友:
BIOS的问题,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内存的数据线,有经过数据排阻吗,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已经解决,换I/O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