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915PM和915GM芯片的BGA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小弟现在遇到个问题,做915GM的时候,刚做好时一切正常,但是隔1天再点就不行了,按着北桥就能亮,我用的是下红外上热风的BGA返修台,是不是因为915的桥焊点过多需要提高温度啊,望各位高手帮小弟解决此郁闷的问题
笔记本

网友:
跟965比起来,915焊点就不算多了。重贴一遍试试。

网友:
重做了3次了,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是不是板子的质量比较差啊!!什么牌子的机子?

网友:
换北桥, 可能北桥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要提高温度试试

网友:
估计主板变型了 吧。。。像这种主板在做桥之前必须要进烤相烤的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北桥附近的元件有虚焊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多次高温导致变形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