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看看我的主板哪里坏了?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的电脑是I845D主板,开机后只有风扇转,警报声什么都没,显示器也没反应,主板电源灯也亮。我估计是主板坏了,就把主板拆下来,上面CPU什么东西都去掉,清理了一下灰尘,然后只给主板通电,通电后有滴的一声响了,应该说明主板能正常启动了吧,我又重复试了两次,都有滴的一声响。然后我把CPU,内存和硬盘(IDE接口)插上(显卡没插),然后通电,又没有反应了,只有风扇在转,于是我把硬盘去掉,再通电,又有滴的一声响了。我又试了一次我接上硬盘,主板就又没有滴的声音了,只有风扇在转。然后我去掉硬盘,晕,这次去掉硬盘主板也不响了,我把CPU和内存条都去掉,单独给主板通电,主板还是不响,我看这次主板是真的坏了。(主板电源灯没问题,一通电就亮)
 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,通过我上面的描述,可能是主板的哪个地方坏了?
    各位高手帮帮忙,本人感激不尽!

网友:
老兄,这是你的显卡挂啦,换一张试试吧!

网友:
楼主,最起码要买一个主板诊断卡吧,如果不是,就这样搞下去,没事都会给你搞出问题出来的。

网友:
我用诊断卡试了,诊断卡的BIOS灯和CLK灯不亮,数码灯一直都是FF

网友:
先用代换法,确定是不是主板坏了

网友:
我觉得不会是显卡问题吧,如果是显卡的问题,应该主机可以启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