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金河田ATX K7-335烧个管子,不知道型号,请看一下

楼主(2008-09-30):
现在是短路绿线,风扇转一下,去掉保护,5V/12V正常.3.3V偏高到4.7V.-5和-12低一半
查看次管爆开,已经看不清型号了.请问是什么管子还有用什么替代,谢谢!

网友:
我已经找到了,COMS管子CEP6060

从其他废电源上找到的

网友:
换上就可以??? 支持

网友:
金河田是sg6105的芯片 你是怎么去保护的 ?

网友:
您是怎么去掉保护的?强制短路??我不懂,能否告诉大家

网友:
对告诉一下是怎么强制去掉保护的

网友(2008-11-02):
短接7500第4脚和10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