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来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

楼主(2008-09-30):
不上CPU不加电,上CPU以后自动加电,检测卡复位常亮,CPU没温度,全板均无电压,强制关机也不可以,只有断电!
I/O是sch5617-ns!  本来考虑换下I/O  结果发现没有一样的!  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,有没有常见的I/O可以代换?

网友:
联想的..至于叫那个厂代工的看不出,,有点像华擎

网友:
   大哥 板子上有写联想!

网友:
在U座和内存之间不是行字母吗??怎么看像华擎的啊..看不太清楚

网友:
不是  PCI插槽那有个L-1Q35的  怀疑是型号!

网友:
Q35芯片组的板子,图太模糊,不好判断。有点像杰微

网友:
有点象是富士康代工的板子.

网友:
华擎的时候多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像是MSI给联想代工的

网友:
intel 代工的吧

网友:
一人一个说法??? 服了  没有知道是什么牌子的?
或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看样子像是,V星OEM的。

网友:
我看像是INTER原厂的板子

网友:
象是华擎代工的板子,,

网友:
这是V星的主板呀.....第一张图那是英特尔的网卡呀.....I/O在内存那个位置..

网友:
联想的字母还在那,拜托以后拍清晰些

网友:
猜谜哪,既然lenovo的字母在那摆着,还要猜啥?

网友:
。。。  1图是SB
大哥们  拜托你们有点想法行不?
我还看不见联想啊 ? 我问是谁代工的!  好象就你们认识联想似的!

网友:
是联想的板子吧......  代工怎么看?

网友:
这位请仔细看下!  那是南桥!   不过这板子的网卡挺特别!

网友:
根据这个板型的工艺,应该英特尔代工的,因为英特尔的板元件都喜欢排到主板的边缘去

网友:
应该是华擎的板子,电容看上去和一般主板的正负极刚好是反过来的。

网友A:
华擎的不是 华擎(华硕)的电容标示是反的 这个不是的

网友:
聯想的板子一般V星、富士康带工的比较多,这个看着像是V星的,不过应该有具体的型号啊一般MS开头的

网友:
intel代工的联想主板吧
intel代工的联想主板吧

网友:
INTEL的板子是富士康代工的!!!!

网友:
好像是V星给联想做的吧,图片清楚点就能清楚的判断了。

网友:
还有可能是QDI的,是有点看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