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RC410M主板XP进度条死机

楼主(2008-09-30):
富士康RC410M主板XP进度条死机,CPU内存硬盘都排除确定是主板问题,按压CPU 南北桥开机还是到XP进度条那死机,BIOs换过了那位给我个思路

网友:
鼠标键盘口后面的排容拆掉试试...

网友:
系统, CPU的温度有没有看过啊

网友(2009-02-24):
今天又试了下,拆了网卡声卡芯片,鼠标键盘口后面的排容也拆掉 了
换了IO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我想进VGA模式不会死机!!!

网友:
已解决,我禁止了USB就好了,缺点就是不能用USB了

网友:
进BIOS,把所有驱动关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