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指点,ATX电源启动电压偏高

楼主(2008-09-30):
本人维修一个台达电源,由UC3843组成电源初级,芯片由台达独立芯片2B4     DNA1002D ,能开机,而且+12  +5  都正常,只有+3.3偏高。现在最主要是PS-ON的电压7V,不正常,+5SB高达9V,一接上主板就烧主板。该查的都查了,TL431换了,电容换了 ,三个光耦都换了。现在不知到怎么修了。请高手指教。有图纸辅一张就实在太感谢了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值得补充一下,PS-ON电压和+5SB电压刚开机就飙升高达10V,但是过一下就会慢慢下降,PS-ON就会降到6点几V,+5SB就降到7点几V左右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取样回路出了问题。没什么具体方法。仔细检查

网友:
有没有台达的图纸啊?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了,反馈电路已经全部查了,没看见损坏的零件。头痛

网友:
先查辅助电路,修到+5VSB为止.
电路上可能有热性能不良元件,这个故障很隐蔽,一般多发生在二极管,三极管身上.

网友:
本电源已经修好了,是光耦取样初级一个电解电容100UF。当时已经拆了下来的,但是已经看不清楚标称值,用数字万能表量有46左右的容量,所以没更换,现在换了个100UF35V的上去,电压已经稳定了。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