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主板奇怪不加电

楼主(2008-09-30):
客户拿来了一块黄色的讯景主板{XFX  845D-AV}说是做系统的时候蓝屏,我一看板子6.3   1000uf的电容鼓了9个,所有我当时也没测板子就先换电容了.但换完电容死活都不加电.电容都好着呢,IO我也换过了,故障依旧,小电阻,电容我都测过了,都好的,南桥没温度,请求各位高手给点指点,客户一直在催

网友:
换电容的时候会不会把线搞断了哦,,

网友:
没有啊,我看了一天了都没发现什么,板子好好的

网友:
测电容两端阻值,是不是为0,肯定是焊连了,仔细查查

网友:
电源座对地阻值,PCI-A14对地阻值,USB-DATA对地阻值,PWS的5VSB,CMOS跳线有没跳错、2.5V以上(清一下),32.768对地阻值、待机电压两脚不同0.3V以上,加焊下IO、南桥 我是菜鸟,不知对不对

网友:
是不是 换反了啊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
我上次也换反了一块电容没有爆炸只是点不亮
把它换回来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换电容之前应该上电试一下能不能开机,客户的话不能全信,省得到时说不清

网友:
我修这样的板子的时候也是不测,一看鼓了,马上就换。不过我知道自己技术菜,我用的电容都是正宗日产黑金刚,嘿嘿,是不是太浪费了啊

网友:
楼主,慢慢检查,肯定是换电容时断线了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说得对,是不是电容接反了,我自己也遇到过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