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我买了一个U盘半成品,焊上FLASH后,不能使用?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在网上买过一个U盘半成品,当我焊上FLASH后,不能使用,把FLASH焊下后,计算机就认出来了,当焊上FLASH后,计算机反而认不出这个U盘了...
谁有这方面的资料,麻烦共享一下好吗?
U盘
资料

网友:
需要量产工具量产的,不知你量产没?

网友:
你的FLASH有没有焊反啊.是不是没有焊好,如果焊好了的话哪量产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谢谢。我不知道量产工具是哪种,我在网上看到好多种的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U盘上的主芯片,然后下一个对应的

网友(2008-11-04):
量产之后数据还有吗?

网友:
要量产的
你看一下你的U盘使用的主控是什么型号的?就是四角的那个小芯片,然后在网上找一下这个量产工具看找到不?如果是UT16*系列 AU698*系列 SMI系列等的主控我可以帮你找到。QQ 274219657.

网友:
主控是什么型号,与你换上的FLASH配套吗,还有就是你FLASH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看你买的U盘PCB支持你的FLASH 不, 不同的主控板支持的闪存也不同的

网友:
有些是需要 软件支持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