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C776+不能消慈

楼主(2008-09-30):
AOC C776+显示器 现象是不能消慈,但消慈电阻我换过,消慈线圈也换过,继电器也换过了,情况一样,但消慈有动作, 显示器还是消不了慈,用消慈棒也消过, 消慈棒消了当时是没了,但等会开机还是有 ,请老师帮忙. 小弟 先谢谢了
显示器

网友:
消磁电路没问题的话。就是显像管受外力打击过。内网模移位的话就没得修了

网友:
在补动作小, 我还想问一下,CPU给它信号大点它动作大点不

网友:
消慈有动作的话也就是说继电器有声音。但还要看显示器有无反映如果没有反映的话消慈线可能开路了 你用万用表表量一下消慈线 开路的话把线换了。 如果有反映的话 反映不大的话跟你换的消慈电阻有关系 用消慈棒消过没有的话 等会开机还是有 那就要找一下显示器周围是是否有磁场》象磁铁之内的移开应该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CPU不管给多大信号。只要继电器能吸合(开关点好)。消慈电阻完 好消慈线没开路 。供电回路正常。消慈就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我显象管 我也换过, 但这些我都查过了都正常,4楼说的有的你说那磁场的话肯定是没有的, 因为我两台显示器在这,只是这台有那重现象,这是顾客拿来修的 ,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, 还是谢谢老师们帮忙

网友:
这显示器,向正常使用的放起就被磁化了,但向维修那样抗起就没磁化

网友:
现在以解决了 ,是这样的,他以前是两脚了电阻,我也换过两脚的 ,但没解决决了 ,后有台一样的 我就换那个消慈电阻,就解决了.谢谢 上面的帮忙.
但这个有难了 行不能调 , TIP122, 行扫描芯, 那极电级那电感, 630, 以上都换过但情况照旧.不知道怎么入手了.

网友:
看
上下阻尼管
TIP122 C极上的那个电容
有些122的E极接有一个电阻对地看开路了没有

网友:
有些显示器的消磁电阻对阻值大小是有要求的.阻值安大了就会出现你上面说到的故障现象.另外.行幅大不可调的基本检修思路为.断开行幅管C极.如果行幅能正常缩小的话.则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本身或行幅管控制电路上.如果不能正常缩小则问题一般出在阻尼管和校正电路上.

网友:
断开C极有 6 7时V电压 接上有1.5V 是不是 控制极出了问题呀

网友:
以上说C极和E极那几处 我都查过了,也换过还是那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