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显卡x1650GT故障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朋友有一块七彩虹镭风X1650GT pci-e的显卡,有如下故障:
1、经常出现电脑启动黑屏,音箱中明显听到进入windows系统的声音,但显示器上无反映,
2、偶尔看到竖的彩带
3、directdraw 测试的时候,在正方块呈v字型跳动时,总在同一位置卡住,测试中断

另外,有次把显卡拿到本人机器上测试时,一切都正常,不过没有长时间测试

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,在线等待中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在您的机器上能正常使用,说明故障不是在显卡本身上!
检查你朋友的主板,注意插槽、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楼上的签名不错

网友:
我的X1650XT花屏。关注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