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电源问题引起的黑屏吗?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台17寸夜晶,不定时黑屏,有时开机几秒就黑,有时几小时也不黑
该机电源和高压在同一板上,电源有独立3组输出,一组12V 两组5V.
12V和其中一组5V给高压部分用兼反馈部分,另一组5V给驱动解码板(带音频)用.
正常显示的时候3组电源都很稳定,电压误差5%以内.
黑屏时高压部分的12V变成14.8V/ 5V变成4.7V,驱动解码板的5V正常,音频也正常.
怀疑是12V电压过高导致高压板保护,而不是高压输出部分过高或者灯管坏.只要12V正常就不会出现黑屏现象.

现在的问题是:反馈电压是同时来自高压部分使用的12V和5V,怎么会出现两组电压这么大偏差?要么一起高或者一起低.
但是有时候是正常的,说明反馈取样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吧.

有电源维修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?

网友:
12v有14.8好象是高了点,5v是4.7是没什么问题,lz问题关注中,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A:
怎么讲得这么复杂啊 。你看看 灯光  和高压部分
你说的故障一板在 灯光  和高压部分  至于电压12V变14V是因为高压部分保护了12V空载变高一点正常
黑屏时电源灯亮   屏逆光看有显示的话   就是我上面判断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讲得这么复杂啊 。你看看 灯光  和高压部分
你说的故障一板在 灯光  和高压部分  至于电压12V变14V是因为高压部分保护了12V空载变高一点正常
黑屏时电源灯亮   屏逆光看有显示的话   就是我上面判断的了

黑屏时有显示,并且音频也在正常工作.
空载的情况下测3组电压都没有偏高.

如果是高压保护引起的话能修吗?手里没有高压板替换.

高压部分采用0Z960G芯片方案,两对MOS管加两个升压线圈.

网友:
没高压板就不好弄了。。向这种有时候正常,有时候不正常的板,先补焊,解决不了只能把怀疑的器件换着试了,单独测量器件很难判断。高压板很便宜也很好买。怎么会没有。

网友:
替换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