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1600K3+打印机故障

楼主(2008-09-30):
爱普生1600K3+ 按开机键 不通电 保险正常 400V大电容有300V电压 请教各位高手,还要测试哪些地方.谢谢

网友:
整流管或桥,三级管,

网友:
400V都有了,还需要测 整流桥???

记不住了,电子报上好象,有这个电路图。你看IC,然后找相关资料。

找到了,2007年合定本 314页,LQ-1600KIII电源电路图。+35V是分立件和TL431组成的开关电源。+5V是494为核心的降压电路(从35V)。

先查 +35V电路。

网友:
测一下后级输出看看电压拾掇少,估计没有输出,5V,36可能没有吧,要是有这两个电压估计主板的事

网友:
可以测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(2008-12-07):
回复 网友A:

我有一同样的打印机,就是K2718和A113两只管子烧了,击穿了,我们武汉买不到,其是A113特别不好买,不知道哪里有卖的,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,再此谢谢各位!

网友:
www.taobao.com看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