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9-30):
848P-A它的毛病怪的很,一会能加上电一会又加不上电,我很是郁闷,和南桥连着的一个103的电阻不够10K,而只有0.4K,取下来测电阻是好的,只要插上ATX电源南桥就有温度,IO我也换过了,请求帮助
电源

网友:
呵呵 学习 中
只要插上ATX电源南桥就有温度 可能南桥有问题 好象还有那个位置脱焊也会使南桥 发热
不好意思 说不清楚 我也刚开始学习

网友:
桥虚焊了,845GV-M2,主板最常见。

网友:
同意LS的应该是虚焊

网友:
桥坏了。不过可以试下加焊下。

网友:
只要插上ATX电源南桥就有温度。应该是南桥坏了~~~这类的故障我一般不修···直接把板上可利用零件取下后卖废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