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显示 C0

楼主(2008-09-30):
各位大侠:
偶有一块技嘉8IR533 的主板,先前显示A7 OR e1  换了场效应管以后,现在显示C0  请指教啊?

网友:
敬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!小弟在此谢过啦

网友:
我修过此板,刷BIOS就可以呀

网友:
一定在技嘉的官方网下载,找相应的型号,特别是主板的版本要正确呀。用BIOS编程器刷上。

网友:
换个条子试试,不行可能是CPU座的事

网友:
条子倒是没问题的哈,至于刷BIOS 这个还没试过。可我没编程器,怎么刷!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