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级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的一台机原来是256M的内存现在换了二条512M的,但问题就出来了,故障是不定时蓝屏,请问这是啥问题?(但独用一条512M时很少出现蓝屏)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不兼容,换种内存看看

网友:
二条512M都是同一个牌子的啊(KING MAX)

网友:
你先拔下一更试试啊,

网友:
可能是其中一条内存某科芯片偷懒导致不合,而单独用可以使用

网友:
这就是两条内存不兼容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不兼容
或许有根内存有问题

网友:
你还是单插256那条看看有没有蓝吧?如果不蓝的话肯定是你后来的这二条内存跟主板不兼容了

网友:
先测一下内存本身有没有问题,没有就是跟主板不兼容了

网友:
如果用一根一根的试,没问题,那就是二根不兼容了...

网友:
谢谢各位我去换二根别的牌子试试.

网友:
换电源,有可能电源带不动负载

网友:
换个内存插槽看看,是不是组成双通道了,双通道对内存要求比较高,如果是双通道改成单通道

网友:
就是兼容性问题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