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系统蓝屏。什么都换完了 55

楼主(2008-09-30):
今天客户拿来了机子。
先前是系统坏了。
就装系统, 但是过了滚动条 就蓝屏。
先前以为是内存条的问题, 但是换 了一根 故障依然。
CPU 也换过。 硬装盘也试过,
实在没办法了。 请高手指点,
是主板的问题么。主板是 845 的 杂牌
cpu

网友A:
电容仔细看看, 不行就换板了

网友:
电容也看了
没问题
硬盘也扫过。
没坏道。
客户就要这扳子,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主板问题~
你看看内存有没有专门的时钟芯片 ~
COMS什么保存的了吗?~

网友:
呵呵
我想也是哈
但是客户不要求换主板
实在没发也就只有换主板了

网友:
你不会修~?`````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在BIOS里面把CPU的二级缓存关闭了,再试下会不会再蓝屏

网友:
排除外设
那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杂牌的板子,很大程度上是板子问题了,

网友:
如果用的是GHOST版的XP作的系统,有可能是声卡驱动不对引起的蓝屏!

网友:
有些细节问题要注意。
先把硬盘和光驱的数据线都换掉。。

网友:
硬装三,不用GHOST版本的

网友:
建议进BIOS,把外设先都屏蔽掉(COM,LPT,声卡,网卡)再装系统试试,如果可以装那么就依次打开外设,当有打开某个外设,进系统有问题,那么就是那个管控外设的部分有问题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查查看是否够,BIOS刷一下啊,数据线。。。

网友:
IDE线和驱动冲突应该可能大一点

网友:
同意10楼的说法可能是声卡的问题,在COMS里把声卡关掉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