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-6555不触发 不能开机

楼主(2008-09-30):
接了一块V星6555的主板 不能开机 测排针的pow脚   一个0v 一个有0.74v  因为是新手  所以认为是排针没有高电平  排针旁的电阻 电容 还有一个三极管都查了 没坏的 三极管也代换了 断开IO的68脚 还是不行 后来照电路画了一个图 发现触发电路没问题  短接pow脚 有一个高电平送到io的68脚  但67脚没有高电平送到南桥  换83627 后 还是不行  强行开机 又可以跑代码  松开ps-on又可以保持  测io的67脚又有高电平  怪  是不是换上的IO有问题 (但这个是从一个可以开机的V星板子上拆下的) 还有就是ms-5 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ms-5,是V星主板上的专用IC,这个IC坏了有可能会不能开机,还有你要测一下待机电压正不正常呢

网友:
有电平  触发  IO  不一定正常    开关针上  电压 明显 偏低  建议 查待机电路

网友:
换IO事实

网友:
我认为开机应该没问题  我取下开机的那个三级管  基极  和发射极都有5V了  是正常的啊   平常这个三极管导通  给IO一个低电平啊

网友:
说来说去,也不知道PSON的电压正常了没有。解决问题也得一步步的来。

网友:
请问各位开机的排针 POW 跟MS-5有关系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