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N61G故障一例

楼主(2008-09-30):
故障板型号:ONDA N61G
故障现象:不跑代码

检查过程:检查各供电.发现1.5V供电输出为0.9V.更换RT9202,无效.
              再检查发现RT9202 5脚VCC只有3.8V.其通过一10R电阻接到5V.
               测量此电阻,阻值=10欧.正常.上电测量发现10R电阻上电压降为1.0V.明显偏高
               直接将10R电阻用一电感替换
               上电,正常

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一般的这种扳子受控于RT9202的供电点应该输出1.5V.但这张板子输出1.2V.等于说整板都没有1.5V的电压输出点!但是扳子仍然能点亮而且能进系统不死机?奇怪????

网友:
本人现在加深,对这方面的学习~
我现在的情况是换芯片不行就没折了` `哈哈`
继续关注此类故障~

网友:
呵呵,这个ONDA N61G的是754的板子吧,平时我修这个板都是换了RT9202就好了的,今天又在孤帆远影 这里又学到招了,

网友(2009-09-14):
楼主,我有一块,9202死活不出电压

网友:
也碰到你说的问题了。五脚经过一个二极管再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直接到红线5V,那10欧电阻也和你一样,我换了电压还没有出来

网友:
换10欧电阻是因为它电阻值变大,是9202的VCC降低
如果它是好的,也就是说如果9202的VCC是5V,那你去换他什么?

网友:
现在我发现有很多板子都是在北桥旁有一三极管输出为1.5v,然后再经一三极管转换输出为1.2v给北桥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就是输出1.2V  桥没有1.5V

网友:
LZ  那板本身就是 1.2V的,根本就不是你们说的1.5的,你再板上量也会再量出了1.5V的啊 ,现在AMD的基本上都有1.2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