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求IBM X31高手帮助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台IBM X31机器(集成1.4,ATI独显),开机时亮时不亮(偶尔开机就蓝屏),即使是进去系统后也不稳定,又是1天正常,有时5分钟就蓝屏或者死机,都是观察发现,冷开机好像可以,用了一段时间后蓝屏或者死机,再开机就起不来了。
对了有的时候在BIOS里面也会死机
我的初期怀疑是北桥虚焊导致,给北桥补焊后故障依旧,请老鸟指导
时亮时不亮

网友:
补充一点信息:在开机无显时,电流冲高到0.9A时,跳回至0.68A再跳至0.8A,稳定在0.7A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虚了

网友:
我这也一个X31的,跑85就不跑了......也不知从哪下手了....请高手指点一二....

网友:
加焊不行的话,就重做一下显卡.....我上次有一个东芝的就是,有时花屏,有时蓝屏...重做显卡会好,但是我没有机器不能做,不过机器还是还能用,只是偶尔花屏..也不是常花..

网友:
加焊一下显卡!!!!!

网友:
最讨厌修死机、蓝屏、掉电这些不稳定的故障,修的郁闷呢

网友:
一定要注意温度,这显卡的显存很容易爆锡

网友:
把MAX1845的2个输出的滤波电容先给换一下,一个是正面的C683,另一个好象是反面的C686
至于跑85就不跑了,那是因为没检测到安全芯片。安全芯片在声卡接口板上,估计是在维修时拔下后,未考虑到安全芯片的问题,所以没插上,插就就行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:
先加焊ADP3205和1632,发现故障还是一样,后面干脆将两个都换了,将3205旁边的电容C936换了,故障解决了。
目前烤机运行3D没有任何问题,开关机也都正常
不过在此还得感谢发言帮助的朋友们。

网友:
我前两天刚修过一太X31的故障一样的开始我也以为是显卡 但后来是内存槽虚焊了加焊了一下好了

网友:
看来内存槽和3205都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了 哈哈 下次做桥前 可得先排除这两个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