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亮下就灭解决后引起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台14寸的中柏液晶显示器原来是开机亮下就灭了
检查是高压部分的电容鼓包 引起的
换后没在灭了 但是屏幕出现了水波文的情况  一闪一闪的
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?

网友:
可能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,电容滤波不好,换一个代用的试一下,看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