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笔记本高压条有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09-30):
1请教本高压条的输入电压是多少(是不是+12V-12V还有3.3V还有一条是什么线)
2一共四条线,还有三条线各接什么,如何接?
3是14寸屏的笔机本高压条

网友:
只接3条就可以了,供电(有5V,12V两种),地线,3.3V信号线。其它的可能是亮度调节,反溃信号什么的

网友A:
我也知道接三根线就行的,可以那三根呀,还有供电是12V还是5V?

网友:
具体是几V要看它和笔记本主板连接的接口上的电压去量下!!!
看笔记本主板供几V的电给它!!!

笔记本一般用5V的居多!!!

网友:
楼上的你错了,16V~19V 的居多吧,

网友:
5V和19V,还有一条接地

网友:
最好自己开机时测一个电压,确定好

网友:
4跟线
可能一跟地 ,一跟电压,两跟是信号.
通用的可以改但要测出屏线给高压条的电压是多少伏的,高压条有,5伏16伏19伏,但是信号线两跟相联接到通用的高压条上才能正常点亮不然会暗屏

网友:
原来的笔记本是16V的可不知道这条高压条的电压是多少伏呀,还有信号线是几V的?

网友:
这么麻烦。主板供多少电压就多少电压。高压板的耐压是比较宽的不用担心。保险管之前的是+5V——+19V的电压供给。先测量一下子主板供过来的电压是多少。一般都是直接取高压板排线上的最高电压就可以了。3.3V接场效应管G级,接5V也烧不掉,还有一根接地就可以了。但是笔记本亮度就不可以调整了。

网友:
主要是我的那块屏的主板没有呀,只有一块屏呀

网友:
一般就是3条线就可以!电源,地,开关信号,4条线的多一个亮度调节,笔记本的高压有5V的电源和12-20V的两种,你量一下原机的供电就知道是那种,开关信号一般都是3.3-5V的,亮度调节的的3.3V是可变的!

网友:
还是那句老话,就是只有一块屏呀,不知道原机的供电呀,哎!

网友:
晕!测这个电压跟屏有什么关系啊?你在高压条的供电上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啊!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在那量!看高压条上的F1就是电源,如果这个电压没有就有可能是主板上的保险烧了或者其他问题!

网友(2009-01-01):
电源   地   开启    亮度

网友:
反正信号是3.3V,在输入电压先输个5V,不行就12V。再不行就16V。

网友(2015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知道接三根线就行的,可以那三根呀,还有供电是12V还是5V?

一般是16到19V居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