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青主板奇怪的跑码

楼主(2008-09-30):
硕青845主板以前的毛病是不上电  我换了个I0好了能加上电了

但是常复位 我看RET的电压是2.5V不正常缕线 找到一起14脚芯片

LVC07A 换掉之后 不常复位了能跑码了

C1 C3 01 02 07 复位 在重跑
C1 C3 01 02 07 复位 在重跑

如此反复

BIOS 换了  故障 依旧

基本电压正常

网友:
检查内存工作电压
刷BIOS,换芯片刷BIOS
加焊IO
重新更换IO

网友:
检查内存工作电压
3.3 V 3.3V 1.5V  BIOS 换过了
I0 也是刚
换的

网友:
刷了BIOS没
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跑码,你换一下时钟IC试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