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硬盘问题?是不是0磁头坏啊?版主们回答下。。。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个ST IDE120 用MHDD扫第一个位置就是X,跟着就是 ``好``X ,,好``S,X,我用PC3000修复缺陷时,总是说硬盘没有发出状态``用PC3000扫描``一开始就2W几豪秒? 但不知如何修复缺陷? 还是0磁头坏了``?
硬盘

网友:
你这个盘有可能是磁头坏了,但是不一定是0头坏了,建议先做N2自校准,再看结果。

网友:
我的这个硬盘和你这个有点像。

网友:
那版主```能不能砍掉``0磁头啊``` 很多X郁闷中

网友:
ST的可以砍头,你先做F级维修看能修好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