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

楼主(2008-09-30):
有一片精英主板为845GL,故障为CPU供电管烧造成的短路保护,可是换后还会烧,我将六个都换了。还烧!不是全都烧,就烧一个。。真不知道怎么了。请求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换电源控制IC和驱动IC

网友:
恢复

我的电源IC是贴片式9240,目前手头没有,只有9245不知道能不能通用???

网友:
谁知道啊,,请指点一下

网友:
好像不可以,最好找个一样的(我知道这是废话)

网友:
查一下那资料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