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至达845EP不加电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块至达845EP杂牌主板不加电,测得南桥电压温度正常,12 5 3.3V对地正常,开机针有5V,晶振两脚0。23和0。24V,强加电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,请大家看一下什么问题

网友:
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又测得Q1的TL431的两边两脚阻为0,拆下测得431正常,此431在AGP与PCI中间是哪的问题请高手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