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端稳压1117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今天收到两块技嘉845GV主板  现像是通电后马上保护 像是有短路 当检查到三端稳压1117中间脚用二极管档测量  风鸣器叫  于是取下1117 用电阻档测得正反向阻值分别为144欧和146欧   在论坛看到版主说过 当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90%以上都可以确定SB坏  不知我测得的阻值能不能确定SB挂了

网友:
你拆了1117再测中间脚看看对地值如何,记住把网卡芯片也拆了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地阻值分别为144欧和146欧

网友:
阻值不正常啊,换个看看,测一下输出脚对地阻值多少(拆掉1117,网卡芯片后),我是新手说错勿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1117换过  网卡拆了的  测得对地阻值144  146欧

网友:
144,146欧是哪里的,怎么有两个值 啊

网友:
140欧比正常低点,一般在200欧。重点是1117有没有发热?SB有没有发热?这两点可以断定SB有没有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