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怪病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个东芝的主板不 开机待机0.01 测量发现没有5v待机电压  只有3.3的待机电压  接上稳压电源后的测量结果如图所示     将接上电源时 测量发现5v的电感对地短路 但是待机电流始终保持0.01 拆去 电感 加上5v烧板  发现USB接口的供电 8脚芯片烫 三个全部拆了   装上电感测量   依旧没有5v 和原先一样  再拆去电感  烧  他、又发现1907 烫  换了个装上5v电感  测 依旧没有5v             谁遇到过 帮帮忙啊

网友:
先把5V的后级从5V断开, 看看出不出5V. 如果出5V再去查后面的, 不出5V就把1632换了.
另外这个图和你的板是不是有不同? 第7脚的电压是多少? ON5是单独的控制脚还是依赖于ON3?

网友:
实物图  7脚接的一个电容  电容接地

网友:
换1632吧, 如果7脚是接电容到地的话, 说明5V的Enable是跟着On3的, 5V的产生比3V有一个延迟. 如果你现在3V有了, 没有5V, 而5V又是受ON3控制, 除了芯片坏还能是什么?

网友:
芯片换了很多个了就是不好使

网友:
东芝什么型号的? 板号多少? 明天看看有没有这个板, 测一下与你的对照.

网友:
是不是要弄清楚,1632的7脚电压从那里来,不可能没电压吧。不过有些机是要在触发后才有系统供电的产生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7脚不是单独受控的, 它就是被28脚控制的. 7脚接的那个电容是timing capacitor, 这个电容的大小决定了5V在3V出来后延迟多少时间出来. 所以, 28脚叫 run/on3, 而7脚叫 time/on5.

在这个图中, 如果有Run/On3 是高电平的话, 没理由Time/On5 不是高电平, 因为Time/On5是不可能单独关闭的.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1632的问题, 把5V电感后的R2拆了, 再换个1632上去看看5V出不出.

网友:
关键点要分段测量,切断5v输出,搞清短路的是负载还是本身问题

关键点要分段测量,切断5v输出,搞清短路的是负载还是本身问题

网友:
你看看R2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。13 14 脚检测端检测输出有问题,才会使5v的低端管的G输出高电平,低端管导通,没有5v。还有你这么能通电去测短不短路啊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