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4P 12V风扇转一下就停,接假负载正常

楼主(2008-09-30):
联想品牌机的板子,845的,上CPU 接4P 12V风扇转一下就停,我接假负载,接4P 12V正常,量CPU供电也正常,为什么上真CPU就保护呢,请师傅们指点
VID线路,接假负载,VID0、1、3、4对地,电压输出1.68V 测VID3有3.3V高电平
电源芯片是用HIP6301CB电源管理芯片+HIP6601BCB三相供电,没了思路,请师傅们指点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,会不会是别的芯片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接假负载,看看别的芯片是不是很热,用手摸一下

网友:
查VID线路。应该是VCC-VID线路的问题

网友:
VID线路,接假负载,VID0、1、3、4对地,电压输出1.68V 测VID3有3.3V高电平
电源芯片是用HIP6301CB电源管理芯片+HIP6601BCB三相供电,没了思路,请师傅们指点

网友:
假象!
上假负载不断电,而上U断电,并不能说明就是cpu或cpu供电的故障!应该是过了cpu后,其他的问题。
重点检查内存及其供电,以及其他线路。

网友:
换驱动芯片.66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