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天朗17寸纯平型号为TL-71D

楼主(2008-09-30):
故障为,通电后,按下开关,电源灯由红变为绿色,可是等了几分钟屏幕都没亮,一片黑色,感觉是高压包没工作,测行管好的,G1=-49 G2=163 R=42 G=43 B=42 H+=6.5只有G2有点低,我就没法了,望高手指点迷津。小弟谢谢各位,急,急急
求助

网友:
视放三枪没有工作.检查视放板及ROM资料.

网友:
我把G2相连的磁片电容取下后,又焊回去,开机屏幕有图像,但是亮度很低,调节高压包,亮度正常了,可是这亮度很不稳定,忽明忽暗,不知这是什么原因,望各位赐教。谢谢

网友:
换管座试了没?????

网友:
我换了两个磁片电容就OK了,分别是2KV 101K 和2KV 102K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