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J求助

楼主(2008-09-30):
ASUS F3J,945PM芯片组,EC为IT8410TE。不装CMOS电池自动开机,装上CMOS电池后,按开关没反应。PM_PWRBTN#恒高。换过南桥。EC坏了还是BIOS有问题?PS:用的是F2J图纸

网友:
没图纸,具体情况就说不准了。建议楼主看看CMOS电路,曾遇到联想150的机器,一开始也以为是南桥坏,做南桥,后来才发现是CMOS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LID EC被拉低,把EC的相应脚挑开,接一只10K电阻连到3VA就好了。

网友:
呵呵, 南桥岂不是白换了?

网友:
我好像也有遇到过,不放CMOS自动开机,装上第一次也是自动开机,之后关机就开不了。后来怎么弄好的都不知道了,好象是能开机后,保持有电池(不是CMOS)状态,就能正常开关机了。。。那是8510的IO,又找不到它的PDF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机器的LID_EC#和PWRSW_EC#的确是一个逻辑“与“的关系

网友(2009-03-06):
大侠们  具体点行不????我今天也碰到这问题了  无从下手啊

网友:
ASUS有很多機種都有這個情況~需要好好研究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