劲驰JC-B323ATX 无法启动

楼主(2008-09-30):
富士康机箱配的,控制芯片是AT2005B。 辅助电源正常有PSON 5V 5VSB都正常。短接绿线,其它电压无输出。各线测无对地短路。
找到张SIR发的帖,测15pin 5v正常,11pin RSM 5v短接有拉低。3 4 5脚都无电压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p;highlight=AT2005B
想请教各位大哥指点思路,
芯片

网友:
哪位大哥,有修过。请指点一下

网友:
手上没有这个电源的资料。看了AT2005B的图,14脚有个电源好输入信号,是否有问题。还有,看9、10两个脚是否有输出。

网友:
谢余管的指点,客人已换新电源,坏电源也拿回去了。
不过因为以前装机用挺多这种电源,估计以后还会遇到,到时再按您说的检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