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哥来帮小弟会诊一下这块865主板

楼主(2008-09-30):
型号:Daimondata DM-D8PM主板            是865主板
故障现象:那天顾客拿来说北桥散热片的扣具掉了,我就用硅胶把散热片粘上去。开机正常就拿走了。过了三四天顾客又把机器抱来说点不亮了,北桥散热片粘在上面好好的。我把主板拆下来最小系统加电可以通电但不亮,手摸南桥特别烫马上切断电源。仔细观察主板发现AGP旁边的两个3055对应主板背面的地方已经发黄,吹下测试没短路。换了两个3055上假负载开机南桥不烫手了,CPU供电也正常。上CPU、显卡、内存测试,检测卡显示C1,喇叭有内存报警。
再上假负载和内存阻值卡测内存电压2.6,AGP槽旁边的两个3055开机5分钟后还是烫手,北桥散热片也发热,现在小弟实在搞不定了。请各位大哥来帮帮忙!下面附图标上我测的电压和对地阻值,测对地阻值时主板电池取下,万用表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。

网友:
AGP旁边的两个3055和内存旁边的3055都换过了

AGP旁边两个3055对应的滤波电容原来是1000微法6.3V被我换成1500微法6.3V了。因为我怕北桥扣具脱落是3055高温所致,所以把电容也换了。

网友:
不用修了!NB挂了!本人碰到过几次!

网友:
如果电压正常, 一般会是NB坏了,但最好还是打阻值确定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能不能告诉我打哪儿的阻值啊?

网友:
北桥能换吗?

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换北桥的吗?

网友:
打CPU的29A/64D阻值

网友:
实在不行  刮下内存槽......

网友:
换显卡看看怎么样?

网友:
请问29A/64D怎么找?

我用CPU假负载测64位数据和控制线,32位地址线和控制线阻值都在314左右。主时钟阻值1000多,总线时钟阻值200多。

网友:
AGP旁边我用红线连接的两个点电压怎么会不一样?

图上LM324上的点测得电压-0.03,3055上的点测得电压5.14。而两点之间二极管档测试的阻值是003,蜂鸣;说明两点是短路的。电压怎么会不一样?

网友:
请问各位大哥我测的数值可以确定北桥坏了吗?

北桥坏有哪些特征?测哪些数值可以判断?29A/64D怎么找?

网友:
打内存和CPU座AD线的值就可以看出北桥好坏了`

网友:
第一打值方法正确
第二,我不认为是北桥坏,3055坏以后,南桥很烫,可能客户长时间试机南桥烧坏了.后来你换好以后,虽然不烫了,但不跑码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原来点每次都跑码,一般都跑C1.现在第一次点跑C1,再点就不跑码了。奇怪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换南北桥要BGA啊,楼主,搞个好焊台要几千块啊。。呵呵

网友:
VDDQ的电压是多少?看看是否正常,北桥发烫的话应该先去查北桥是否有问题吖~?打一下内存的阻值和CPU的信号点都看了吗?

网友:
能正常开关机吗?换南桥吧

网友:
PCI的32AD打阻值查一下吧,直连南桥的

网友:
首先看看北桥的电压 如果不熟悉电路 你可以测北桥上面的小电容的电压 看看有不有2.5V,1.5V和1.75V(视CPU而定) 跟他们有没有对地短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32个AD线的对地阻值都一样,600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北桥上电容的对地阻值有几个是68,有几个200多,还有一个188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就是NB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