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V800E主板不上电

楼主(2008-09-30):
采用的是精英的K8M800-M3主板,主板不上电,没有明显的短路,插电,有3.3VSB,1.5VSB,南桥为VT8237R,晶振也能起镇,点开关没反应,开关电压可以被拉低,PSON 不能被拉低,短接PSON 到低主板可以点亮,IO 为IT8705F GXS,求高手指点,或此板的PDF.

网友:
你常规检查一下吧!没有问题的话就SB挂。。

网友:
最后查到了是IT8282M不能把PSON拉低,换了IT8282M好了

网友(2010-01-31):
it8282M,精英的板子经常用,时常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