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G液晶显示器电源200D6PDF和电源图纸,在线等

楼主(2008-09-30):
本人接一台LG LB700G-GU 的液晶显示器,故障,开机图像亮下灭,而且交替不断,我将电源板处换了个高压板,故障依旧,不加屏是灯管亮,正常,加上屏,电源部分吱吱响,而且故障开始,亮,灭,亮时12V正常,灭是15V左右浮动啊,我电容全换过,后来我加通用驱动板,可以点亮,但用1个小时,故障重现,我想应该是电源电路的事,我点屏,屏是好的,现在还点着呢,求电源
,IC为200D6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和我这台的故障有点相似,也是灯灭时12V上到14.8V了,灯亮时12V正常,电源空载时电压也正常.
我正急着找高压板替换,看来不用替了,到时还是一个样?

网友:
找到你要的电源模块图纸了

网友(2009-07-09):
电源代不动负载啊,本人也遇到相同问题,很多电阻可能装的不一样,求一份图纸啊,

网友:
看你说的现象,好像是灯管的线有漏电现象。这个显示器高压不工作时12V测量15V是正常的,有负载就是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