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

楼主(2008-09-30):
有时重启,有时自动断电,还有可能蓝屏,多种故障现象,谁遇见过

网友:
故障看来电源也有影响呀。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问题,你换个电源试试。。

网友:
电源是新的,都说这款精英845gv的主板cpu座容易虚,不知道我这个主板是不是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