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经验为什么是负的了,还有购买你们的书回答了问题得不到相应的积分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的经验为什么是负的了,还有购买你们的书回答了问题得不到相应的积分,查不出了,一点也不透明,请给答复!

网友:
UID 84598
精华 0
积分 0
帖子 13
经验 4 点
威望 0 点
阅读权限 30
注册 2008-9-11

哪里是负了?如果是负了可能因为扣分了,用讯雷下载扣分很多的,原来我300多分下了几个附件就扣没了,买那本书好象得加入VIP答题才能得分,我也试过了,得不到分,得分不容易,如分很快,在这里说话要小心

网友:
楼主的答题得分结果看我图里的第三行,你得了50分。

二楼的,你什么时候去答题的?又是谁告诉你要VIP才能答题得分的?

你们若是爷们的话,说话要负责任,没搞清楚就别跟娘们似的唧唧歪歪

最近被这些搞积分的事情搞的头大了!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我们做事光明磊落,二楼的少说那些酸溜溜的,这种话说了没 意思,只能自己打自己的脸,不服的话,告诉我你的答题时间,我给你记录看看

网友:
版主就是厉害,但说话也不能伤人呀,什么像娘们似的,不像爷们的

版主就是厉害,但说话也不能伤人呀,什么像娘们似的,不像爷们的(我和二楼也没怎么呀),突然经验变为负的就不能问一下,而且我们自己又不能查询,还有我照着书回答问题,完毕了也没有反馈结果,当然想询问,当时回答的一个问是某一页倒数第3行最后两个字符是什么,我记得是“角,”(反正字后面跟着逗号),我们也不是计较多少积分,关键是要清楚自己为什么扣分(并不是想灌水自问没有,不要见到新手就随意),来这里就是想学习和提高的,当然要遵守规则,如果这里值得我当然愿意成为vip,甚至永久vip,但如要论坛机制不合理就要斟酌了,提个建议希望完善反馈系统,你看到的信息我们无权查看,但至少有反馈信息或邮件吧,很多论坛就做的很好,有完善的反馈系统,希望参考!!希望论坛越来越红火,vip越来越多!!

网友:
博龙 兄:
你可自己看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profile-uid-84598.html
这个都是机器自动生成的。不可能有人改的了。如果你懂DZ论坛程序就知道了。

芯手 :分不会无故减少,除非违规被罚。自己多看看个人空间,你的所做所为都记在上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