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3842滴电源电路图上滴电阻参数(附图)

楼主(2008-09-30):
偶94看不不白3842到开关管之间滴R521 270 1/4W是啥意思这个算是几欧滴希望知道滴大大给指点下

网友:
8会看电路图还真是有点痛苦滴

网友:
R521就是270Ω嘛,R520是56Ω,都是四分之一瓦的。

网友:
哦明白鸟
谢谢哈
270欧484是前三坏红紫棕这三色?

网友:
图纸上写的很清楚啊

网友:
基础很重要哦!

网友:
270欧 四分之一瓦的  看看【{电路基础】了再看图纸

网友:
根据经验,R521是270欧的,功率是1/4瓦的.UC3842的第6脚是驱动脚,接开关管的G极,中间驱动方式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直接串联一个10-47欧的电阻,另一种是就是图上这种,下面电阻用68-300欧,上面二极管用1N4148,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用22-100欧.即便没有电路图,电阻烧得看不清也可以据此代换.
另外,楼主不要用数字、字母等代替汉字,一来给别人带来识别上的困难,二来会影响意思的正确表达,再说,既然求助还这么懒惰,说不过去吧。

网友:
基础,基础,再基础

网友:
不好意思没看图 R521是270Ω R520是56Ω

网友:
你应该去培训班进修了,知道了基本知识才可以搞维修

网友:
R521就是270Ω嘛,R520是56Ω,都是四分之一瓦的.确认了,在所有的图纸中,没有标识单位的所有的电阻都以Ω为单位,不过有些图纸有明确标识大量同样的电阻,就不会每一个都标,而会在图纸的右下角充一标识,这点要着重注意,一定不能搞错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