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,显卡3D功能出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二手6600GT,以前没问题的,前几个月开始,其它正常,玩3D游戏,开始没问题,一会很短时间,就出现颜色,图象显示不正常(见下图).dxdiag测试是3D功能有问题的.电脑重装依旧,换驱动依旧.不知道何故,请高手指点下,是否显卡已坏,有没有必要换新的.或者小修一下能否解决问题?

网友:
gpu是否溫度太高,散熱好嗎?

网友:
只有送修了,没得工具是没得修的啊.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数是显卡GPU的问题

网友:
有风扇的,温度摸摸也不怎么烫啊,说起来好象是天气最热那会开始出此问题的,难道是此原因.

网友:
用工具检测一下GPU温度撒

网友:
不过多半是  GPU的问题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送修! 速进下维修行业的发展

呵呵,说的是啊~~~~

一般是核心空焊了~~~

网友:
专家连发数贴~~能看出对维修事业的发展忧心忡忡啊~~~呵呵

我修过一块73GS,测显存有错误,加焊显存后,依旧,加焊核心后,OK,客户来拿时,给他测3D 01,结果老头钓鱼那个场景贴图错误,取下核心重新植珠,再测OK,目前卡还放在我这,等客户来再测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