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花屏问题.有图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是初学者,请高手帮忙解决...

网友:
1.屏线
2.屏
3.驱动板
3者都有可能,相对而言,屏的可能性不少,建议先拨插屏线,不行的话,代换一片通用板试一试,如果换通用板效果一样的话,那就是屏的问题了~~~~~~~~~

网友:
我有鼎科2612的通用板.我看见接口好象排列不一样.能用吗?显示器是清华同方的TWG-9L80B.
检查屏电压是5V不到.不知道有影响吗?

网友:
屏线和接口用酒精擦了一遍...开机.奇迹出现了,居然好了.哈哈.太谢谢..洲记朋友了.
这是我修的第4个显示器拉..什么都不懂还请大家以后关照

网友:
上次有个这样的机器,查到最后事屏坏了(也是清华同方)

网友:
也不排除驱动板坏!仔细检查吧!

网友:
我这也是花屏,但是是软故障   开机 不花屏但过5分钟后就花屏了.....

网友:
感觉是屏线没有接触好,可以看看

网友:
检查还是不仔细呀!!!往往很简单的接触问题反而困扰了好多高手哦!

网友:
又好多这现象是屏的事          请不要误道读者

网友:
原来是电源坏????????

后来这台显示器拿给别人修时,电源没那去,对方换个电源考机没出现5分钟后就花屏
的现象.后来确认是外置电源的供电问题................他没收我们钱.

想不到哦  电源供电不稳也会花屏,后来客户买了个电源OK .......   真是想不到的意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