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571掉电

楼主(2008-09-30):
MS-6571开机到C1掉电,83627HF-AW换过,M5也换了都不行,后先后不加CPU,不加12供电头也是同样故障。

网友:
拆下网卡和声卡试一下

网友:
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是否正常?…………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有

网友:
内存电压正常。2。5 V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是指CPU的吗?

网友:
南桥坏了。
别浪费时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