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SD 绿紫线小于2V

楼主(2008-09-30):
我是新手,今遇一长城ATX-300SD电源,绿线紫线电压只有不到2V,电源上无明显损坏,请版主或大侠们指教一下维修思路,或给份电路图纸.谢谢

网友:
明显的待机电路故障,楼主自己查查吧。

网友:
换换C05,C04看看,图上还少一部分待机电源的稳压电路,也就是光耦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