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键盘故障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下

楼主(2008-09-30):
华硕845主板,现在键盘接口不能用了,主板USB接口是好的接鼠标可以用,但接上键盘就不能用,p/s接口的鼠标可以用键盘不能用,但键盘是好的。其他没什么问题,就是连接键盘不能用。这是什么原因呀。应该如何解决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你看看键盘口有没有5V再打下阻值看看正常不
跑线查一下
要是都发现不了问题那可能I/O或桥了

网友:
usb口接键盘的话,有些主板上有设置的,问你是否支持usb键盘,鼠标一般都自动支持。我的主板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没设置成支持键盘,键盘只在显示bios的时候有效,进系统后都是无效的。
仅供参考

网友:
键盘接口的电容拆了试一下,不行换I/O

网友:
谢谢各位高手我试试下。

网友A:
主板中鼠标键盘接口电路主要由PS/2接口、电容、电感、排阻、跳线等组成。其第1针为数据脚,第4针为供5V供电,第5针为时钟脚。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图中电源通过跳线和保险(FS)后将电流加给排阻RN472,再由排阻将电流分给键盘口和鼠标口与南桥芯片间的通信线路,排阻RN是一个上拉排阻,起到提升信号的作用,电感在数据传送中起缓冲作用,电容起滤波作用,可改善数据传输的质量。
小常识:如果把跳线帽跳在紫5V上,关机后键盘鼠标灯仍然亮,因为紫5V为待机电压,不开机时也是存在的,而跳线帽跳到红5V上,关机后红5V没有电流输出,所以键盘和鼠标灯自然熄灭。

检修流程:
键盘鼠标接口电路故障一般由供电部分电感、电容损坏或上拉电阻、滤波电容损坏或数据线上的电感损坏等造成。
测量供电部分相连跳线中间针脚对地阻值180--380。
检测上拉电阻RN472和电容C1--C4
检测电感
重新刷新BIOS

易坏元器件:电感、滤波电容、上拉电阻、保险电阻等。

电容损坏可能导致无法正常传输数据或为键盘、鼠标提供时钟。
上拉电阻损坏将导致数据线上信号变弱,使键盘鼠标工作变得不稳定。
贴片电感损坏将导致时钟和数据无法传输。
保险电阻损坏将无法为键盘和鼠标供电

跑线线路:
电源插座第9脚到跳线JP1的线路
电源插座第4脚到跳线JP1的线路
键盘和鼠标接口第4针通过保险到跳线的线路
键盘和鼠标第3针连接的电感,及电感接地的线路
键盘和鼠标第5针连接的电感、电容、排阻,以及到南桥的线路
键盘和鼠标第1针连接的电感、电容、排阻,以及到南桥的线路

网友:
我遇到的是键盘不能用,鼠标能用
后来仔细发现后面的有一个贴面电容掉了...

网友:
直接换IO这个问题先从简单开始着手了

网友:
先测电感有没有问题。有问题直接更换,没有问题把旁边的电容给撬了,还不行换IO

网友:
一般键盘不能用,是因为时钟和数据线这一路有小贴片的滤波电容,去掉能好

网友:
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啊,没有键盘的话不能进入BIOS,可以取掉电池放电试试。

网友:
看了这么多回复,总结5点:“1:量键盘接口供电   2:把键盘接口边上的滤波电容换了或者去掉不要, 3:换I/O   4:重新写BIOS    5:换南桥

网友:
应该说是IO坏了,是W83627的吗, 仔细跑一下电路,这块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中鼠标键盘接口电路主要由PS/2接口、电容、电感、排阻、跳线等组成。其第1针为数据脚,第4针为供5V供电,第5针为时钟脚。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图中电源通过跳线和保险(FS)后将电流加给排阻RN472 ...

谢谢指导,我也有几块主板键盘口有问题的,一直不知道如何修理。现在终于有个图文并茂的维修指导了,再次感谢!

网友:
除了电感只能换IO拉`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