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怎样测量,可以代换吗?

楼主(2008-09-30):
请问,电路中怎样测量光耦的好坏,黑色的可以和黄色互换吗?还有就是如何判断那边是接高压区的。

网友:
用数字表测二极管的方法分别测试两边的两组引脚,其中仅且仅有一次导通的,红表笔接的为阳极,黑表笔接的为阴极(指针表相反).且这两脚为低压端,也就是反馈信号引入端.
在正向测试低压端时,再用另一块万用表测试另外高压端两只脚,接通时,红表笔所接为C极,黑表笔接为E极.当断开低压端的表笔时,高压端的所接万用表读数应为无穷大.
同理,只要在反馈端加一定的电压,高压端就应能导通,反之,该器件应为损坏.
光耦能否代用,主要看其CTR参数值是否接近.

网友:
就是分别去测发光二极管和3极管的好坏。

网友:
我用两个万用表测,一台数字的,一台指针的,指针测控制端一般是1,2脚,此时针要动,不动把表笔反过来,同时用数字表测被控端输出端一般是3,4脚,此时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是0.3左右,看到后把指针表笔移开,此时数字表数字应马上回1,这一光耦是好的.

网友:
推荐你看一下这两篇文章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hlight=%B9%E2%F1%EE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hlight=%B9%E2%F1%EE

在线测试不一定准,容易误判,建议拆下测,反正引脚数不多,还是比较容易拆的,
我在电源里经常能看到的就是817了,给你个817的图纸,1,2引脚是低压端,3,4引脚是高压端.

网友:
黑色的可以和白色的代换,我也是维修彩电的,用得挺多,

网友:
代换时可以参考以下数据,主要注意CTR值.

LTV-817(liteon)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