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网卡ping不上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一块网卡ping不上问题(PC主机ping不上路由器),网卡驱动正常,
解决方法:1,刷mac,可以刷,结果问题依旧。
                  2,换网卡IC,结果问题依旧。
                  3,刷主板bios,问题解决。
    为什么会这样,望高人指点下。

网友A:
条件给得太少
网线,路由,接口,IP等等等等~~~~

机PING机
机PING路由~~~~~等
这些都很有助于判断
再说了,你说PING不上,到底是什么PING不上
机对机?
机对路由?
机对网站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条件给得太少
网线,路由,接口,IP等等等等~~~~

机PING机
机PING路由~~~~~等
这些都很有助于判断
再说了,你说PING不上,到底是什么PING不上
机对机?
机对路由?
机对网站?

是机PING不上路由,IP地址是路由器,自动分配,我碰到ping不上路由器问题,只要刷主板的bios就ok了,不知何原理,想知道这个。

网友:
可能就是你BIOS里的程序有问题嘛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集成网卡吗?
什么型号的主板?

网友:
你确定是网卡问题吗?看你说的挺多,给的提示很少哟。